请问高手恒流源问题(有图)

楼主(2007-01-04):
电路图如下,理论上的结果I(Rf)=Vpos(5V)/Rf,实际上电路仿真却大很多,而且V3和V4不相等,运放和三极管的参数都符合亚,这是什么原因呢?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等高手解答!!

网友B:
U2是正反馈了,2、3脚应该对调。

楼主:
U2的2,3脚对调还是不对亚

对调后,V3和V4还是不相等,结果还是不对亚?

网友C:
错了

原理搞懂没有呢?

网友D:
作为仿真,不可能有你这样的问题

检查你的地网络/电源网络。看你图中的标识方法,我就觉得有问题。

如果不一样或不都是GND,可能存在你说的情况。仿真时测量点波形相对于哪一点是需要设置的。默认应该是GND,但绘图时可能会疏忽。

网友E:
运放U2输入端脚位接错拉

运放U2输入端脚位接错拉,+ - 反了

网友F:
建议你把图改成这样

网友F:
大电流加个扩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