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关于倍频跟分频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1-06):
一般的情况下倍频说的也没错

当然,理解成按大于1的倍率(分频比)增加频率更好。

分频不是你说的,通常应该是2分频3分频之类,当然,也可以统一理解为按小于1的倍率降低频率。

逻辑电路的倍频比、分频比通常是整数,当然,恰当的设计也可以是小数。
使用混频方法“改变”频率的,通常不叫分频或倍频。

网友B:
就是这样的呀 !!!

就是这样的呀 !!!

网友C(2010-12-15):
乘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