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壳接地的电路,有点疑问!

楼主(2007-01-05):
关于本电路,后面跟采样信号,然后通过比较器,再通过放大
得到一个信号S,如果接地的话S为高电平,不接地的话为低电平。
请问该电路采用的是什么原理以及电路中的电容应该如何取值,
如何才能满足EMC。
提问不当的地方请高手指正!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电路图好象小了点,中间那个表示接大地,电容4个 ,还是比较清楚的

网友A:
感觉这是个不错的电路

第一次看到。我的理解是:

4个电容应该相等,也就是形成电桥。因为220V的N线是接地的,所以,图中接地符号处接地时变压器有输出,否则没有输出。

网友B:
没见过这电路
能这么接吗
能承受吗

网友A:
电路应该是不完整的

网友C:
认为!

这个电路我觉得是个滤通的电路,有个接地的会使输出更稳定一些。

楼主:
其实后面的电路是经过分压取值的,所以不用担心能不能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