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不稳定问题

楼主(2007-01-13):
AD转换时用电源测试误差只有几mV,待采样的放大器输出也是稳定的,但2者一连起来就出现AD转换错误,误差好大,还跳动。但用万用表测发现AD的输入电压还是稳定的。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用的市ADUC841单片机自带的。

网友A:
不要用万用表看输入,用示波器

网友B:
841里的AD是多少位的?如果是直流信号,在AD前加个低通RC滤波!

网友C:
没图

万用表测出来的值本身就是一个平均后的结果  用示波器看就可以看到波了

网友D(2007-03-16):
那位大侠有关于7135的资料,谢谢

网友E:
用示波器来看,呵呵

楼主:
呵呵

我忘加滤波了,加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