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56无输入信号时,却有几mV至几十mV的转换电压

楼主(2007-01-13):
像之前用AD 7705那位朋友一样。我用AD7656,完全按照手册设计。参考电压、电源电压都接了0.1uF和1uF电容。
在没有输入信号时,测量输入端都会有几mV至几十mV的电压,怎么消除呢?

网友A:
正常

输入悬空不表示输入为0

如果要测试AD的0性能,把输入接地,看看转换结果是否为0(噪声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