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几年 老大难的配管问题终于被突破!

楼主(2007-01-14):
这个问题很简单,答案更加简单。可是一直困扰着我们许多人许多年,如何简单地从现实中解脱出来,不知道伤了多少脑筋呢!

从接头的角度看,现场软管配管有与接头内接和外接两种。内接时往往采用金属螺纹管,外接时则采用橡胶管(一般不用塑料管,老化快)。现场中会大量用到这两种连接形式。

用金属螺纹管的优点的操作方便,成本低,但抗腐蚀性差,抗机械冲击能力差,牢固性也差,保洁性能也较差,在有些场合并不太适用。
用橡胶管时,成本较高,作业程序相对较多,但可以克服使用金属软管的不足。在不少场合,宜采用此法。

图1是配管接头,它一般是塑料制作的。图中下方的内螺纹就是用来连接金属螺纹管的。这种接头用于外接橡胶管时,很容易脱出,简直是防不胜防。

图1

接头用于橡胶管时的实际接法如图2中的上图所示。现场中,往往由于自身垂重和振动以及各种碰撞等原因,随时都会发生管子脱出或内部“紧固”螺母打滑脱出的现象,从而导致防护性能下降。现场中,频繁发生这种事,是非常恼人的。

图2中,白色箭头是紧固胶管的喉箍,显然,其造成的压力会让胶管向外运动,加上管子会小有收缩,而又没有防滑措施,其脱出将不可避免。
图中红色部分指的是箱内的“紧固”螺母,这里,俺加了双引号,是要说它的紧固作用不可太信任,往往较大一点的外力作用就可以让它打滑脱出甚至崩裂失效。
现场中,上述两种现象都不时发生,也是它让人恼火的地方。

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几年来,一直找不到好办法。周四,因为设备又要改造,我去现场测量时意外地想到,如果将接头反过来利用,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见图2下方的两个图。图中,中间的一个图就是反过来使用的,由于它有2cm左右的长度(另一端~3cm),因此,已经可以满足使用要求,而从此将很难发生螺母打滑或崩裂,或者套管容易打滑脱出的问题了。
图2中最下面的一个图是设想成使用无内接螺纹管部分的接头,也许有人愿意生产这种东西吧。现实中,水暖配件也有类似的管径转换接头可供选用,不过要贵一点了。

施工时,应当注意通过螺纹让套管和接头尽量与箱壁挤紧,以免连接间隙过大导致效果欠佳。潮湿环境或需要加强防尘效果时可以考虑在外面加装螺母和密封垫圈。

嘿嘿,写完了。不知道俺是不是夜郎自大,总之,原来还没足够深入了解接头的具体“行情”,但偶亦为能想到“反过来”使用而感到庆幸不已。也正因为这样,我才写这个帖子,虽然原来大家都希望用外接头是“螺纹”的接头,但这样即使实现了,还是避免不了内部螺母可能存在的崩裂和打滑的现象发生,不够彻底的。这就是俺说的方法的“超脱”之处。

图2

网友A:
8错,没想到楼主对机械也深有造纸,哈哈

网友B:
lz的精神值得学习

不过这个问题还有更简单的答案,做成头小根大的宝塔接头,带有倒锯齿,软管进去容易,出来难.

网友C:
我是这样看的

胶管滑脱的原因有四:
1.管件塑料材料摩擦系数低;
2.管件接头锥度过大;
3.管件接头与胶管配合过松;
4.管件接头表面光滑没有止脱沟槽。

紧固螺母松脱的原因主要是管件没有防松结构。

这个改进对于现场应急是有效措施,但做为标准机械结构却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