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

楼主(2007-01-14):
如图,这是个电压比较电路。+端输入信号。二极管和电阻串联目的是限制输入的电压幅度。输入的信号可能是交流也可能是直流。幅度可能会达到50伏。运放用5伏供电。想问这样接有无问题?和二极管串联的电阻有无必要?

网友A:
二极管串联电阻没有必要

只要在输入端串个百k电阻就行。

楼主:
谢谢

现在对电路进行了改进。要用二极管进行钳位。因为手上只有4007,实际测得效果不好。当输入电压达30伏时,—端电压达4伏。想问问要用那一种二极管效果会好些?能把电压控制在1~2伏以内。

楼主:
再问个

电路更正一下。
另外也发现一个问题:当输入为负电压时,3脚电压也掉了下来,让输出反了。

再问个菜问题:393电源用单5伏,那输入电压究竟在什么范围?共模信号和差模信号是多少?假如输入一个交流信号,信号源一脚接运放的地,输入会有问题吗?

楼主:
问题变得更奇怪了

刚刚又有个更奇怪的问题。我在新手园地再整理发一次。希望大家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