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电源题

楼主(2007-01-14):
请教大家一电源题

楼主:
那第一个问怎么样做呀!帮帮忙

那第一个问怎么样做呀!帮帮忙

网友A:
调整管的功耗发生在输入电压最大,输出电压最小

且输出电流最大情况。
输入最大为1.5V,输出电压最小为4V,输出电流最大为0.5A。不过这是习题,实际应用中,常取若干倍余量,反正现在大功率管子很便宜。

楼主:
还是太明白,能不能把式子列一下

网友B:
最小输出电压是6V

因为R1=R2=R3,R2调到最上端时,输出电压最低,等于 4*(R1+R2+R3)/(R2+R3)=6V。

调整管输入电压估计为20V左右,输出电流0.5A,因此,调整管功耗 (20-6)*0.5=7W。

楼主:
请问一下,20V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B:
调整管的输入电压很难准确计算

20V是估计值。
调整管输入电压(也就是电解电容上的电压)是一个近似于锯齿形的脉动电压。锯齿的峰值等于输入交流电压的峰值减去整流桥的压降。输入电压的峰值是 15*(1+10%)*1.414=23.3V,整流桥的压降估计接近2V。锯齿脉动的幅度与电容量和负载电流有关,由于图中没有标明电容量,只好假定脉动幅度约为3V。因此输入脉动电压的平均值为2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