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感屏蔽问题

楼主(2007-01-15):
有一模拟电路, 中间有一个色环电感元件(约2mH),在静态调试好后, 装入小型金属壳体中,先前调试好的参数及发生了变化!经过分析是由于由金属靠近电感使电感的感抗及电感值发生了变化的原因。
请问如何对该电感进行屏蔽,使它不受附近金属物的干扰?
谢谢!

网友A:
你想屏蔽电场还是磁场

    如果只是想屏蔽磁场,最简单的方法是选用磁路闭合的电感,比如有一个磁环电感。
    如果想屏蔽电场,就很难了,除非你能弄清楚磁力线分布,金属屏蔽要避免垂直与磁力线,否则电感肯定受影响。

    还有个办法就是连着金属壳一起调试,把这种影响纳入调试之中。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电感在电路中是起什么作用

咋说?

网友C:
最好的屏蔽是距离

电感靠近具有一定面积的金属,就会产生涡流

给电感加磁屏蔽好像太另类了,不如像2楼说的,直接用磁屏蔽效果好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