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一个芯片是属于成熟期还是淘汰期那?

楼主(2007-01-15):
如何判断一个芯片属于发展期、成熟期还是淘汰期那?

网友A:
了解其目前的使用价值和被替代性如何。

楼主:
如何了解牙

谢谢,能详细点吗

网友B:
关注中……

不同行业有很大不同吧……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就尽量不用特殊芯片。如果你用LM358一类的通用运放,可能再过几十年都不用担心采购问题^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