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07CP使用问题

楼主(2007-01-15):
初次使用运放
不知道电路有没有问题?如果是电路错了,那应该怎么接才是正确的??
为什么电路的输入为0V,输出却有10几V那么大???
我用的是正、负12V供电

网友A:
要调Vos

接成电压跟随器比较好

楼主:
调Vos?

你是说调OP07CP管脚1和8的那个变阻器?
我调了,好像没什么变化啊
还有,接成电压跟随器怎么接?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楼主:
电路图

不好意思,前面那个图有问题
修改了一下
你说的电压跟随器是不是这样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