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 三运放差分放大电路 的输入问题

楼主(2007-01-16):
仿真的时候要用两个电源,V2其实是V1的反相,可实际中我放大的信号就是一个麦克出来的信号,怎么输入呀?

网友A:
你那个差分电路白用了,实际上还是单端的

网友B:
中间那个地不要,直接差分进去。

网友C:
就是一个仪表运放

差分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D:
hehe

直接输入就可以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