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AC04和74ACT04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7-01-16):
74AC04和74ACT04有什么区别啊??
应用时如何选择??

网友A:
74AC04 CMOS输入,74ACT04 TTL输入

楼主:
lyjian

你的回答肯定是错误的
谁还知道正确的答案??

网友B:
你误解lyjian的意思了

lyjian说的对

74AC04  CMOS电平,74ACT04 TTL电平

网友C:
速度和扇出能力跟HC和LS应该区别比较大~~~~~~~

网友D:
2楼和4楼是对的

楼主:
原来如此

我理解错了。
AC04是CMOS电平标准
ACT04是CMOS器件,但是TTL电平标准。

我的这个理解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