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寻求微弱交流(1uv)带锁相放大电路

楼主(2007-01-19):
我的EMAIL:x-wenwei@163.com

楼主:
没人帮我啊

没人帮我啊

网友A:
试一下数字式锁相放大器吧。

还有你要说出具体的条件和要求,没准一个中周就搞定了呢^_^

网友B:
楼主大概出多少钱吧!

我估摸了一下,如果是熟手,前端后端调试
大概一周能弄个差不离
高级模拟工程师一个月至少10000的钱
按1/4个月算,就是2500的工钱
元件还算比较便宜,500内就能搞定
如果要求再复杂一些,价钱相应上去
不算仪器使用费什么的
检测仪器如果你提供也就算了,微V信号源+锁相放大器进行矫正
开机费用我不知道怎么算,外边人来我们这大概一个小时500~1000元
嘿嘿
而且,如果要从公司走帐,嘿嘿,你至少要乘2~3倍!
这个没有¥12000不知道又没有人理你!
买一台简单的锁相仪器可比这个便宜!

网友C:
LS,你只要“1/4个月”就能做好???

做没做过完整的产品?
知不知道1uV是什么概念?

网友B:
To 5楼

我做过完整的产品
从产品外观,机壳设计,到内部的硬件
做过亚微伏电压的检测和fA电流的检测电路
所以我这么说
我贴里面说的是熟手,也就是做过相关的
布板大概一天,调试三天左右,Calibration一两天,装配也就一两个小时
当然,期间你得等板子,等板子大概7天,应该不算你的work
我贴里面说这样的工程师10000/mon算少的了
如果需要维护什么的而不是一手交活,嘿嘿,这个至少要30000
当然,在公司里面慢慢腾腾做一个月也是可以的!
还有,1楼要求的锁相检测1uV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一个概念
锁相检测电压一般都是按nV量级来的!

btw:人家不是要完整的产品,而是一个可以供它测试的东西罢了,不需要考虑像市场用户那样的很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