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MOS管开关

楼主(2007-01-20):
可以用控制mos管的同断来控制某器件共电的通断..?如果可以,请大侠推荐一款mos管...  电流峰值大概500ma,5V..

网友A:
2N7002,便宜的很,但不知具体价格.

网友B:
我申请过几个FDS9926A的样片

贴片封装so-8,集成两个低压mos管,20V6.5A。据说0.5元一个。

看什么好买就选什么吧,如果不是大批量的话。

网友C:
FDS9926电流多少啊

okok
0k

网友D:
IRF540的D、S接反了

网友E:
还有要用P沟道的

楼主:
d s调换,换P沟道..

结果还是一样,仿真的结果和测量结果一样...

okokok
ok

网友F:
你再发个图上来,不可能有问题的,如果是P沟的话

网友E:
看看Vth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B:
to5楼,肯定是你接错线了。

如果S和D之间寄生了一个二极管,如果接反了……就相当于在5VD到VOUT之间接了一个二极管……

参考手册好好检查一下^_^

网友G:
5楼的图没有问题!!!

IRF540是N沟道的,按你的图,如果8050导通,IRF540的栅极是低,不会有输出,除非你的元件有问题,或者你的图不是你实际的图!

网友D:
按LZ的电路如果没接错Vout应该始终为低电平才对

5楼的原理图错了,
应该换用HEX(CMOS)电平的P沟道MOS管,漏极输出才对

网友H:
VGS为零时,耗尽型MOS也导通,换为增强MOS,并接负载.

okok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