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不稳

楼主(2007-01-20):
各位前辈,想请教个问题:两路传感器信号进入AD转换芯片,其中一路信号信号变化,另一路信号不变,可是却被变化的那一路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啊??怎么解决呢???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先把问题描述清楚一点,贴图……

楼主:
详细说明

一个传感器,输出是电流信号,加一个电阻,变为电压信号,再进模数转换
两路这样的信号互相干扰,请问我怎么样才能解决干扰问题?

现在怎么传不成图片啊

网友B:
隔离

传感器输出几路
在AD和传感器之前,就是你的传感器的输出和AD采样之前做隔离处理
或买一个隔离边送器,还有传感器的电源,和AD的电源供电是怎么样的

楼主:
谢谢

传感器2路信号,转化为4毫按至20毫安输出, 传感器和AD电源是共地的,同一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