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7-01-20):
转换频率与采样频率的关系?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认为两者是相等的。每采样一次,必然要转换一次.

而转换一次,也必然是采样一次.

要与采样时间和转换时间区分开来。

网友B:
00忘了Σ-ΔADC吧.

网友C:
转换一次,不一定要采样一次。需要的时候才采样,还要看信号

网友D:
实际操作中,是采集一次转换一次吧?

网友A:
Σ-ΔADC偶没研究过,不知道它完成一次采样点转换是如何计算

网友E:
看分辨率了。

一般对于Σ-ΔADC而言,采样率是固定的,输出速率越高,有效分辨率就会越低……

网友B:
00谦虚了,实际我也不清楚它如何工作.

前段时间用AD7705,PT100测温,想减小自发热影响,只在采样时通电.后来仔细看了资料,才知道7705的采样多次才输出一次.也想请那位高手能讲一下它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