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一个滤波器的问题?双积分?

楼主(2007-01-21):
 一个四阶的滤波器,一般怎么调试它的输出平坦度(+-0.5dB),在改变接地电容和反馈电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更好的算法来改变容值?????
 还有就是一个双积分电路,为什么它的一次积分和二次积分很难调?

网友A:
四阶?是什么类型的,巴特沃斯还是椭圆还是切比雪夫?是压控源型还是状态变量型还是无限增益型?还有滤波器的具体数据比如Q值?

双积分?这个要有电路图才好说了,积分不好可以考虑用好点的电容试试,比如CBB电容,对精度要求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