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电路运算放大器的一个问题???急急急.....

楼主(2007-01-22):
同学让我帮忙问一个设计:
用运方设计一个放大器,信号源中有用频率成分低于10KHZ,画出电路原理图,计算出电路中元件的参数,指出运方型号,说明选择电路形式,元件参数及运方型号的理由?幅度小于100mv,电压放大倍数负10。

很急,中午就要了...

请高手赐教....谢了。

网友A:
作业题都来了

电路就是书上有的简单的反相放大器,放大倍数为100K/10K=10,运方可用324或741

网友B:
劝学

    看样子,学生朋友们到期末了,手上拿到考试题了,也懒得去问老师和同学了,都把复习场所搬到这里了。

    大学四年,可以学习很多东西,身为电子专业的学生,如果对本专业还有那么一点兴趣,请认真地对待。象这样都直接问到电路、元件型号、周边元件参数的,很显然是不想动脑筋的。

    学生朋友们都在抱怨企业挑剔,不给工作机会。但是机会从来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建议21IC的大虾们近期对这类问题不要回答,顶多只告诉他们参考哪门功课的哪些章节。要促进学生朋友们去看书学习。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是不回的,但心情好的时候例外。。。。

网友C:
的确是,回答这种问题害人害己,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