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采用∑-△ 测量负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7-01-22):
最近做一个A/D转换,采用了∑-△法测量模拟电压,但是不知道该方法,如何可以测量负电压.还是将输入电压都用个绝对值电路,全部转换成正电压,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看看你的负电压和正电压范围各是多少?

楼主:
比如我正负电压都在2V以内,正电压没问题,负电压如何实现!

楼主:
请ic921和各位懂的高手帮我讲解下

网友A:
电平移动也不会吗?

用加法器就可以将电压提升为正电压了。当然,加多少得按照你的电路和信号源情况。

从电路方面看,比如ADC要求共模电压0.5V以上,那么,所加的电压就要在2.5V以上。

网友B:
5楼说得对,做个加法器。

还可以选择可以输入正负信号的ADC。万用表上的那种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