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55电路(如题)

楼主(2007-01-22):
555触摸定时开关 集成电路IC1是一片555定时电路,在这里接成单稳态电路。平时由于触摸片P端无感应电压,电容C1通过555第7脚放电完毕,第3脚输出为低电平,继电器KS释放,电灯不亮。 当需要开灯时,用手触碰一下金属片P,人体感应的杂波信号电压由C2加至555的触发端,使555的输出由低变成高电平,继电器KS吸合,电灯点亮。同时,555第7脚内部截止,电源便通过R1给C1充电,这就是定时的开始。 当电容C1上电压上升至电源电压的2/3时,555第7脚道通使C1放电,使第3脚输出由高电平变回到低电平,继电器释放,电灯熄灭,定时结束。 定时长短由R1、C1决定:T1=1.1R1*C1。按图中所标数值,定时时间约为4分钟。D1可选用1N4148或1N4001。

楼主:
问题如下

平时由于触摸片P端无感应电压,电容C1通过555第7脚放电完毕,第3脚输出为低电平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2脚 为0    7脚放电完毕  则 6脚也是0
那莫 2和6脚都是0的话 3脚输出应该是1呀 也就是应该继电器合上呀
为何 原题目中反而说 断开呢

这是什莫原因呢?

另外
用手触碰一下金属片P,人体感应的杂波信号电压由C2加至555的触发端,使555的输出由低变成高电平
那莫 2脚的电压 就是 1 了 6脚电压是1 或者 0  3脚的电压也不能是 1
怎莫能闭合呢?

请各位大侠 指教一下

网友A:
2脚要接个上拉电阻到电源

2脚为0是,3脚为1,2脚的优先级高于6脚

楼主:
好像明白了

2脚 加上上拉电阻 使555 稳态时 2脚是 处于 高电平的
人触摸 是使 2脚瞬间处于 低电平,然后马上又变为高电平1.
从而 2,6脚都是0  触发 了3脚
为高电平 灯亮. 然后 7脚截至.然后 给6脚充电 电容 6脚电压升高
到 1 ,2也为1  所以3脚为低电平 灯灭了

不知是否正确
但有个一问题 如果2脚有上拉电阻的话
由于555输入电阻很大,那莫2脚电压就是电源电压了吧.
2脚处还用有电容了吗?如果有的话 2脚不总是低电平了吗?
还有 人触发那个p点 是不是电流 通过人走向地了.2脚瞬间出现低电平?

网友A:
人体相当于是个高阻的信号源

加电容能隔离人体与电路间的直流成分的影响(相当于共模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