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看一下脉冲控制DC48V电源的开和关的电路(附图)

楼主(2007-01-22):
没找到输出DC48V的继电器,可否用输出DC24V 3A的继电器代替

作用是:
发一个脉冲开继电器,48V电源接通
再发一个开关断开继电器,48V电断?

(电路图根据mohanwei的指导已修改)

网友A:
不能替代

建议用电子开关。
另:用JK触发器是什么意思?能驱动继电器吗?

网友B:
画具体的电路图吧,别用这种半方框图来表示

继电器最好加个三极管来驱动,还要反相并联一个保护用的续流二极管。

楼主:
谢谢

这个电路的作用是发一个脉冲开继电器,48V电源通

再发一个开关断开继电器,48V电源断

整理的JK触发器是作T触发器用的,驱动继电器,应该需要再加一个三极管

明天有时间再整理一下

楼主:
先画了一个电子开关控制的电路图,请指点

根据awey和highway的指导修改的电子开关控制的电路图如下

网友C:
搞那么复杂?为什么哦

直接两三级管驱动继电器不就行了,搞那么复杂?为什么哦

楼主:
是用脉冲而不是电平控制开关,触发器肯定要的

另外,输出DC48V的继电器很难买到,所以考虑电子开关代替继电器来控制

网友D:
不可靠的设计:操作基于前一持状态,你却不去检测是什么

当前状态很可能会和你预想的不一致哦

网友E:
48V的电流多大?MOSFET也可以考虑,另外建议不要使用日产光耦

9013这样用法不好,最好换9012或将负载接到C与电源之间

楼主:
48V的电流很小,基本上少于200mA

谢谢,9013的接法是要修改

楼主:
to xwj

不检测也没关系的,因功能比较简单,只做开关,只要可以切换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B:
9楼说得对,基于前一种状态是不可靠的。

最好还是用I/O口直接控制继电器,在RAM中保存继电器的输出状态,并定期更新。
如果你的单片机I/O口上电为高电平输出,还应该再加一个三极管倒相;如果I/O口上电为低电平输出,照着我给的图做就可以了——当然了如果你要求继电器在上电时就动作又另当别论。
图中:
电阻R1起到限制I/O口电流以及限制继电器线圈电流的作用,需要根据计算值进行修改;
二极管1N4148防止电路出故障(比如接错三极管,三极管击穿等)时烧毁单片机I/O口;
二极管1N4007是续流二极管(注意接法,楼主在主贴里贴的图用法错了);
继电器初级控制电压是5V,12V,24V……都无所谓,关键是输出能力!

楼主:
谢谢

二极管接错的地方已修改好,是续流消除继电器线圈的反冲电压的

网友F:
13楼mohanwei质点的很细致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