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正弦波发生芯片

楼主(2007-01-22):
想自行设计一个几十kHz的正弦信号发生电路,请推荐一下采用什么芯片。谢谢。

网友A:
MAX038

不过相当贵。
如果是固定频率,应考虑先产生方波再滤波的方法。

楼主:
有别的片子吗

先谢谢2楼的朋友了。max038据说停产了,现在买要100多。有没有便宜些的东西,max没有替代的新片子吗?
再问问“如果是固定频率,应考虑先产生方波再滤波的方法”是什么意思,max038不是可以直接产生正弦波吗?俺是初学,不好意思。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rc桥式正弦波振荡电路就可以了吧

楼主:
最好是稳定的电路

课题组仪器研制的项目,要求俺负责这方面的内容。这个正弦信号作为调制源,要求比较高。rc桥式电路是不是不太稳定。谢谢4楼的朋友

网友C:
那就用DDS吧,你能接受什么样价格的方案?

网友D:
他的意思可能是先用8253之类分频

作出方波然后再整成正弦波

网友A:
“稳定”也得说清楚是什么参数稳定

要频率稳定还是幅度稳定?短期稳定还是长期稳定?稳定到什么程度?

网友E:
没什么限制还是用DDS吧,也不是很贵。

楼主:
新的疑问

这几天忙着干活,没时间回复各位,谢谢大家的帮忙。
后来想到另外一个解决办法。因为仪器需要数据采集,采集卡带有输出端口,所以考虑软件编程,由采集卡输出仪器的调制信号。不知这样有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C:
这实际上是DA,没有问题的,速度不高的话,我这里有低价格的DDS

提供,型号AD9834

网友F:
用ICL8308就可以了

用ICL8308就可以了,只要5元左右,效果非常好!

网友G(2014-05-08):
新做的MAX038模块:支持方波、三角波、正弦波产生,频率可达20MHz,频率可调,占空比可调。作为一个测试信号源,用起来还是蛮方便的。

MAX038函数发生器模块详细介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8162910994

网友H:
同意13楼.

网友I:
这里有一种老式做法,从阶梯波通过低通和带通得到正弦波

网友J:
晶体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