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路能实现吗?

楼主(2007-01-22):
如果上面那个图看不清楚,可以将下面那个文件,另存到盘上,将后缀JPG改为SCH,然后用protel98可以打开.两个话机电话线长20公里,看看能实现吗?带三极管的那部分是自动增益.

想做模拟二线(可以看做是电话线,要求可以数传,可以话传)的一个中继,以便远距离传输,自己设计了一个,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不知哪的问题,自动增益好象没起什么作用.或者大家有更好的设计方法对这种中继器,我只找到MC33120做二四线转换的器件.

顺便帮忙分析一下,这个自动增益,如果将MVCC(5V)换成-5V,自动增益效果又如何?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007122192652768.rar

楼主:
自动增益

帮忙看看这个自动增益?谁有电话的中继器的电路啊,我没找到.

网友A:
电路是那里抄来的?

这个电路能实现自动增益?

V15的S、G都接反了,
V11在这里又是干什么的?
MVCC是多少?

楼主:
这个电路确实没错.

这个电路确实没错,V15的S,G接反了?MVCC是+5V.在上面那个电路中,如果电话线长度小于5公里,就产生自激.

楼主:
谁对AGC比较熟悉?

低噪声,低频段的自动增益芯片,大家可以推荐一下吗?

楼主:
怎么大家给指教一下啊?

怎么大家给指教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