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继电器的一个参数

楼主(2007-01-23):
信号继电器G6k有个参数:
Min. Permissible Load:10uA at 10mVDC

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触点能通过的电流最小是10uA?小于10uA有什么影响?

Thanks

网友A:
不稳定

如果小于的话 继电器 可能不稳定

网友B:
这是继电器特性造成的,一般在触点表面有氧化膜,大点电

可将该膜击穿,可使接触电阻最小
G6K是日产继电器,不建议使用
如果你的信号很小,可以考虑磁簧继电器等,也可按我签名联系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