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子开关电路,能代替继电器的,求助!

楼主(2007-01-23):
小弟现在在帮人打下手,老大要偶做一个切换小电路,以前使用继电器的,反应太慢,想改成晶体管开关,胆不知道用什么芯片好。
是测量仪器上用的,所以分布电容不能太大(3PF内),阻抗要小。

网友A:
交流还是直流?电流、电压多大?什么负载?。。。

分布电容3PF内,用继电器能达到?

网友B:
3pF?极难……楼主还是先核实一下指标再说吧^_^

网友C:
有RF模拟开关

专用于天线、射频信号的切换。ST的比较常见,如STG3517、719等等,对高频电路/器件而言,分布电容不是定值而是频率的非线性函数,最主要的选取原则是工作频率和等效导通内阻。

网友D:
看看磁簧继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