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一个好买的16位AD转换芯片呀?

楼主(2007-01-23):
最好是TI的。能有8路最好了。用SPI总线连接。可以测一些惯性器件的输出就行了。当然还要尽量便宜了!

谢谢了!  :)

网友A:
试试tlc2543

看看tlc2543能满足您的需要吗??

网友B:
tlc2543

好像是12位的吧?

网友C:
DAC71U,估计你不用,太贵了

网友A:
这个

芯片资料上写的12位,可是我看它里面的说明,在预置控制字的时候可以有三种输出选择 8位,12位,16位 这个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先估算一下系统的噪声,大部分场合根本用不了16位的ADC

用了也是浪费……^_^

网友E:
dsg

AD7705 两路16位的
,就是有点慢

网友F:
AD7705,2543我这里有,2543是输出数据格式选择,16位只有12有效

网友A:
请教

2543 16位只有12位有效,那剩下的四位是干什么的呢?我最近在用2543,这个问题没弄明白,请赐教!!!谢谢

网友G:
用ADS7807或ADS1210

ADS7807是16位,并行或串行接口,价格较贵。ADS1210是24位,可以用到16位,价格较低一点。你什么用途?

网友H:
ADS1256/ADS8345

前者是Sigma-Delta型的,后者是SAR型的,均是8路,SPI输出。
你在作惯性测量?咱们可以交流交流。
我的email: yzhu9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