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正负供电问题

楼主(2007-01-24):
直接用开关电源的电可以吗?(是数字模拟混合电路)
觉得要想性能好,应该用稳压芯片,
什么稳压芯片能提供正负电源给运放?
还有运放的正电源和D/A的模拟电源共用一个供电芯片可以吗?

用78xx和79xx电压对称性对称性和稳定度可以吗,
最好能单片就搞定正负电源的,LDO最好。
78xx,79xx是ldo吗?

网友A:
DC-DC模块,注意电容滤纹波

网友B:
回答

具体的看情况了,我曾经开发了一个板卡,使用MAX202的震荡后输出的正负电源作为放大器的工作电源,也同时完成了电平转换。或者在功率很小的情况下采取555电路做一个电源也是可以的。如果功率比较大,就采取其他的措施吧

网友C:
与你的精度要求和电路形式有关,不能泛泛而谈

网友D:
同意awey

加一条是ADC的指标如何?

你说的文字是多,但可用部分不多。继续补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