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或LM358形成的放大电路能直接放大直流信号吗?

楼主(2007-01-24):
三极管或LM358形成的放大电路能直接放大直流信号吗?我一同事硬说可以,可是我让他弄个电路出来让我看看,他又弄不出来,还说直流就是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交流可以放大,直流就肯定行。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说说看!

网友A:
可以放大直流的

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的定义就有直流和交流之分
只不过一般认为二者相等

楼主:
你实际做过吗?

你说的是直流和交流通道吧!
“一般认为二者相等”那不就是没有放大吗?
都相等了,还如何放大??

楼主:

不会都不知道吧,为什么没人回答呢?
我不相信每个人都能弄懂这个问题,还请高手们不吝赐教!谢了!

网友B:
你的问题问得很蹊跷,那本书上说过不能放大直流信号?

网友C:
谁说的不能放大直流信号?

蜡烛说的?

楼主:

有谁能贴个用三级管放大直流的电路图吗?
口说无凭,有图才行!
我会按高手发的图做个电路试试的,要有实践才行,给个1V出个5V就行。要用三极管啊!!

网友D:
随意用三极管搭建一个供你参考

楼主质疑精神不错,不过最好是先自己去找答案,用三极管搭建一个简易的固定增益运放,供你参考,电路比较简单,仅供学习用,静态功耗很大,不可用于产品(当然可以用于产品,只要稍加改动参数即可,呵呵), 里面涉及放大电路的基本要素.

网友B:
楼上的图画得辛苦

楼主不见得看得明白,也不见得会搭电路实验。
楼主的问题书上讲得很清楚,建议好好看书。

网友E:
LZ我只能说你无知者无畏

网友E:
这个图大家看看,是不是可以放大电流.

网友F:
11楼的图在哪搞来的……

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接……

把同相输入端接地,负载接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做到与负载无关.电流放大倍数只与R1 R2有关呵呵.

你说的接法,电流放大倍数与负载有关.

网友G:
可以的,

但好像要扩流。。。。

网友H:
楼主可以做一下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