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种肖特击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1-25):
MBR0530   Schottky Rectifier
BAT74     Schottky barrier diode

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哪位知道啊?

没人理我啊?

网友A:
名称就说得很明白了。

网友B:
Schottky Barrier Diode

肖特基势垒二极管SBD(Schottky Barrier Diode,简称肖特基二极管)是近年来间世的低功耗、大电流、超高速半导体器件。其反向恢复时间极短(可以小到几纳秒),正向导通压降仅0.4V左右,而整流电流却可达到几千安培。

楼主:
我的意思是

Schottky Rectif 这是肖特击整流管
Schottky barrier diode肖特击整流管
肖特击整流管和肖特击整流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