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07-01-25):
  今天看到这样一句话:使滤波器对EMI噪声产生最佳的抑制效果,应根据接入电路的要求,以产生最大阻抗不匹配的原则来选择滤波器的网络结构和参数.
   我的疑惑是 :阻抗不匹配的话那此时的有用信号的传输不是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吗?阻抗匹配了才有最大功率的传输啊.
  希望各位大虾多多指点! 谢谢先!

网友A:
是针对噪声而言的

网友B:
国内的作者很爱写这种鬼话.

网友C:
这是理论上的话,实践中不太可能实现的

**这样说不过是为实践提供一种参考吧。

事实上,正如楼主你所言,噪声和有用信号频谱重叠/重合的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在实践时如何折衷,是一门学问。这也是一种学问了。

你帖子中,第一段说的是噪声---EMI的防除,第二段是有用信号方面的问题。两者如果冲突,也不是最大功率传输的问题了,许多时候也不一定是最讲究最大功率传输,而是讲究噪声防除为先,之后才考虑传输问题。如果防都防不住噪声进入,还考虑什么传输呢?

也许我说的还不太明白,不过,请你静下心来,权衡一下它们的矛盾看看,也许这样就明白了。

事实上,许多放大器甚至是大部分放大器也不是按输入阻抗满足最大功率传输来“匹配”的。

网友D:
原话说的没错

为达到“使滤波器对EMI噪声产生最佳的抑制效果”,无源、无耗滤波器(LC滤波器)是通过反射(不匹配)来抑制EMI噪声的通过的。

最大功率传输的匹配是在信号通带内实现的,匹配网络可以在带外对EMI进行抑制。如果EMI产生在通带内,滤波将不起什么作用,这就需要寻找干扰源,限制其混入信号。

网友E:
原话说得没错,但读者不一定理解,所以需要交流和思考

    比如有用信号是10KHz,而EMI干扰是50MHz,那么你的放大器应该对10KHz的信号是匹配的;而对50MHz的信号是尽可能的不匹配,越不匹配越好。

   至于放大器,是应该考虑匹配的。但不同场合,匹配的意义是不同的,有的是为了得到最大输出功率,有的是为了耦合最大电压,有的是为了获得最低信噪比。还有些场合是在这些因素中取一个折中。

楼主:
明白了一点:

   就像法律是惩治有罪之人,可是有时候考虑到其他因素还是对他进行轻判,为了达到治本的目的.
 谢谢了~

网友F:
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