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颜,请教运放交流放大!

楼主(2007-01-26):
我要放大一个20KHZ方波,358运放,输出波形失真严重,仿真也是一样结果,实际物理电路也是这样。请各位指点一下,该怎么做!

网友A:
建议

建议采用SR更高的Op Amp!

楼主:
多谢楼上回答,

我也用OP07做了,方波信号出来成三角波,郁闷!大家帮我想一下,电容与电阻的关系吧

楼主:
反过来请教大家

如果一个20khz方波,让你从3.3v放大到12v,你会怎么做,让他失真最小呢?

网友B:
方波信号有大量的谐波成分,不适合用运放放大

可用三极管放大加限幅实现

楼主:
啊,那么复杂啊!

但是我还是想用运放,如果用管子,9012这样的低频管,行不!

网友B:
才20KHz,什么管子都应付得了

网友A:
Reply:

采用GBP,SR更大的Op Amp,你想从3.3v放大到12v,只要使Op Amp的直流增益为12/3.3=3.64(即电阻比例)就可以了!

网友C:
我仿真了以下

可能是LM358的频率响应太慢,所以出现的是三角波。

如果调整信号源为20HZ,或者换用理想的运放,结果都是方波。
不过我没有用楼主的电路,我用下面的电路。
楼主的电路,我一会儿再仿真下。

楼主:
请教楼上的

我仔细查了358sr,是0.3V/us,那么我的方波信号是20KHZ,也就是说在358的有限SR里,最大应该可以有15V变化吧。
20KHZ=50us
0.3V/US X 50us = 15V,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放大信号,只是1:1反相输出,咋都不行呢!?

网友D:
awey版主给你的回复

你没有好好看。

20KHZ=50us,这是一个周期的时间,不是上升下降沿的时间。

网友C:
楼主的仿真结果

用楼主的电路,可能是同样的原因出现的也是三角波。

如果调整信号源为20HZ,或者换用理想的运放,结果也是方波。

但是楼主的电路,还有下面的功能。类似缓慢偏移。
下图用的是理想运放。

楼主:
回复awey

您的意思是说0.3v/us,就是在1Us时间当中信号电平能从0~0.3V,而我的计算是50US能变化的时间所能产生的电压变化量,但是信号是一条斜率不为0的曲线,对不?多谢提醒

楼主:
多谢12楼为我做的仿真结果,是不是我的电容太大

那么电容与电阻啥关系呢。
C=0.5*PI*f(Zs+R1);是书上的公式
Zs是信号源阻抗,不会算!~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拿LM318为我仿真一下结果呢,谢谢!

网友C:
下面的图我不会看,请高人指点,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B:
理想的方波上升下降沿的斜率是无穷大

一般的运放很难满足要求,运放的优势不在这里。
虽然你可以采用高速的运放来减小失真,但成本会很高。

你的要求应该属于数字电路的电平转换的范畴,用简单的三极管电路就可以实现。

楼主:
对,awey说得对,我用三极管做!

网友C:
318仿真结果比较理想

没用过318,不知道接线对不对

楼主:
但是我有疑问,那函数发生器,示波器的前端都是咋做的呢

我看过函数发生器还有数字示波器,都是用运放做前端放大,后端功率放大,
那么运放的优势在哪里呢,我还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用到管子了呢

楼主:
xlander 你接的是多少频率的信号进的318啊?

网友B:
示波器的前端是用高速的运放做的

因为示波器要兼顾模拟信号,并且还要能精确地显示信号的幅度大小,
而且这部分电路对示波器成本来说比例不大。

网友E:
如果是40M正弦信号,用什么运放?

如果是40M正弦信号,用什么运放放大?想将放大后的信号整流成直流,怎么办?用二极管吗?要用什么型号?

网友F:
HAHA

那不是放大,是自激产生的。只哈,后面也是用管子限幅的

网友G:
20K,1:1放大关SR什么事啊。。。

你的输入端等效是个高通滤波,把电容去了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