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12v如何用一个片子转换为正负12v

楼主(2007-01-26):
12v的电源,最好用一个片子完成正负12v两路输出,谢谢大家,非常着急!

楼主:
或者+12v转成-12v的芯片也行

楼主:
看了一下,34063需要的外围器件太多了,板子面积不够

有没有单独的反向电压输出的电源模块?另外电荷泵IC能支持到12v的反向输出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用过ADI的8828

我用过ADI的ADM8828,它可以将正电压转成负电压,但是接受不了12V电压,你可以打电话问问ADI的代理,问问该系列是否有12V的反向电荷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