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帮忙看看这个电路的放大器有什么用,谢谢

楼主(2007-01-26):
小弟看到一个电路图,想不明白,就是图中的N6:4(图中中间那个放大器)有什么作用?
  我想可能是反馈,但糊里糊涂的.要是自己设计电路,需要如何考虑这类问题?
  大虾帮帮我,谢谢.

图没有画错,而且在PCB上也确实是这样的,

输入信号其实就是比较齐,输出高电平则后面的与非门会产生震荡信号,驱动喇叭

网友A:
输入大于0,就下拉,小于0,就上拉

看不出有什么作用

网友B:
还有不同意见吗?

还有不同意见吗?

网友C:
介绍输入信号

网友B:
To iC921:

To iC921:
TN6:1的2 3脚一只脚接地,一脚接sin(t),N6:1的输出高电平,N4:2产生震荡

网友D:
看不出有什么用

网友A:
要说有作用,就是:

让N6:1输出不管输出高或低,都有一个负载电流,据说可以使输出更稳定。

楼主:
To awey

不明白...

网友E:
应该是用来做稳零的

也就是保证后面的施密特触发器的6脚为0V
但是这么以来,前面的N6:1这么接进来就让人比较费解了
楼主能否贴一下比较全的图,包括前面的N6:1

网友F:
看糊涂了。

N6.4部分的电路不是负反馈么?
12、13脚是不是应该等电位阿?

N6.1如果输出高电平,却要和“地”等电位?在这里等电位怎么理解阿?

是不是电路图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