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会不会炸**还真的不好说 - 模拟电子技术论坛-模拟技术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会不会炸**还真的不好说

楼主(2007-01-31):
(无正文)

网友A:
这有什么可讨论的?

到datasheet上看看正向曲线,找到1V那点,电流多大就知道了。
要是找不到,那就是生产厂家都不敢这么干,后果楼主自己想吧。

楼主:
哈哈 谢谢

我是突然被问起来,当时有点懵,后来仔细想想,这样接的结果想必大家都知道。

网友A:
大功率整流管正向压降可能超过1V

那是由于体电阻包括引线电阻等引起的。
小功率的整流管,到不了1V就烧毁了。

网友B:
哈哈,

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理想情况下的公式

Id=Is*exp(Vd/Vt)
Is是个常数,Vd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Vt=kT在常温下约26mV.
一般Is的量级在1E-18A或1E-16A左右。
假定散热很好,在0.7V下流过的电流是1uA,
那1V正向偏置下的电流是:
   Id=1uA*exp((1-0.7)/0.026)=102586uA~0.1A.
也就是说多加了0.3V,电流增加到原来的10万倍。
如果在0.7V下是1mA,楼主就等着炸**。:)

网友D:
怕什么

说不定,你的1V直流就提供不了大电流,怕什么,不会炸,呵呵,楼主试一下

网友E:

根据6楼的计算公式,当Vd=0.7V时,Id=49.26uA;当Vd=1V时,Id=5.05A,理论上可以炸鸡了。
我们再看看常用二极管1N4148的手册及仿真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