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整流弱问

楼主(2007-02-01):
开关电路的输入部分,送入9V交流电,用万用表测得输入为6.4v,通过二极管出来的电压量得是15V,电路旁边没有其他什么用于升压或是别的什么元件啊,就一个大电解电容滤波嘛,请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电压升到15V上去了?

网友A:
搞清楚什么是有效值,什么是峰峰值

9V交流一般是指有效值

楼主:
恩。我知道,适配器上写的9V是有效值。

那能整到15V啊?从输入到全桥那就两个电容和电感,没别的什么

网友B:
你再搞清楚什么是平均值

网友A:
9V有效值的锋值是13V

当负载小的时候9V其实会偏大

如果你把电容变小,电压也回小点

网友C:
对于市电,9V的有效值,峰值不见得就是13V

网友A:
13V是乘以1.4算出来的

实际应该大点吧

网友C:
市电的波形不是标准的正弦波

楼主:
我按1.4倍算也才13V

可能由于外负载的原因导致适配器内部变压出现“误差”吧。呵呵。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D:
如果确认输入肯定是9V AC,那可能是表有问题或其他原因

一般电压只会比1.4倍稍低,因为还有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E:
这种小功率变压器(适配器)

空载时电压往往是标称电压的1.3甚至1.5倍,标9V但空载输出12V很常见,必须用电表实测才准确。

楼主:
我用示波器和万用表测量都是15V

在适配器出来进全桥时用示波器测量是峰值为15V的正弦波,从桥出来后是14.8V直流。全桥过后进34063,再进MOSFET开关,再过大电感。这就是全部电路。是不是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A:
负载太轻了

全桥之后要加个电容,电容大电压大

加大负载看看电压有下降吗?

楼主:
哦。全桥后有大电容的。

他这是个成板,桥后没有负载就一电容,会不会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