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运放输出噪音问题

楼主(2007-02-01):
如图,当输入端悬空的时候测量输出端没有什么噪音,可是只要输入端一接地马上输出端的噪音就增大,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图中运放为TL084,VERF为5V电源

网友A:
地不干净,线短点并尽量靠近11脚接地看看

网友B:
因为增益

输入端悬空,噪声增益为1
输入端接地,噪声增益为52
噪声(不是噪音)当然也差很多

网友C:
为什么噪声增益为52呢?

???

网友D:
两个电阻:1k,52k

网友D:
噪声来源应该有两种

1 天线效应
2 地线不干净

网友E:
如楼上所言,很有可能是地线本身噪声较大。

还有就是放大倍数有点大了,很少会让音频运放单级放大50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