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运放电路问题???

楼主(2007-02-02):
请教高人,该电路未上OPA111时,电压都正常,装上OPA111后,-5V电压会拉低到-6V以下,甚至到-9V,不同OPA111拉低到不同的电压,但有的OPA111装上后-5V电压又是正常的。更还了很多个OPA111,正常的概率15%左右。+33V驱动是0.2A的,-5V是0.5A的,都只给该电路供电。
请教是什么原因?身边有个人说OPA111年头多了,就老化不好使了,我有所保留。
另外,该电路就是想实现0~10V电压放大3倍的功能,还请好心人赐教更好的电路或者别的高压运放。
在此先谢谢了!祝节日愉快!

楼主:
Q2悬空引脚应该连接R2,更正入下图

网友A:
问题在电源

楼主:
还有请楼上的明示

电源怎么解决下好那?
多谢您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