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耳机有杂音怎么办啊?

楼主(2007-02-02):
   我刚买的一优百特的mp3,配的原装耳机在不播放音乐的时候就有吱吱的杂音,有没有去掉的办法阿?

网友A:
是mp3的问题,跟耳机没关系

网友B:
不管什么问题,退货……呵呵

网友C:
我的方法最好

把音量关小一点,就不会有了,哈哈哈

网友D:
把mp3砸了

也不会有了

网友E(2007-08-26):
耳机不行

换条耳机看看。

网友F:
MP3设计不行,或者你的MP3文件不行.

MP3的DAC部分滤波不好,或者受到数字部分的干扰,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将音量开大,而在外面再接衰减器, 再到耳机,会一定程度上减小这种噪声。
实际上是提高了信源的信噪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