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个EDA工具有扫频功能?MultiSIM里找不到啊!

楼主(2007-02-03):
设计了一个滤波电路,希望用软件仿真一下,最好扫个频看看频响曲线,但是MultiSIM里只找到了频谱分析仪,好像没有扫频仪,请教大家哪个软件带有扫频功能呢,谢谢!

网友A:
里面有个参数扫描分析功能可试一下,俺也没玩过

我已上传,用"Cuteftp 7"去自由FTP下→  Multisim应用教程(超星版).pdg    13.7M  138页

网友B:
个人认为还是PSpice(ORCAD)比较好,仿真计算完以后

再将数据调出来,从头到尾仔细分析,你还可以将若干个信号进行加减乘除取对数取指数……

MultiSIM的界面太花哨了,对于工程师而言实用的功能太少了。

网友C:
楼上的高手,从哪里能下到pspice呀.

仿模拟现在用multisim呢.操作上感觉有点麻烦.

网友D:
hspice

hspice可以,D版的到处都是。有windows下的版本。
我用的是linux的,和cadence集成环境使用。

网友E:
个人推荐Pspice(orcad),功能强大,使用方便

模拟工程师的选择

网友F:
我比较喜欢MULTISIM

器件多。ORCAD总是给我报莫名其妙的错误

网友C:
强大是挺强的.摆电路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