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怎么负反馈加与不加一个样啊?高手来分析一下

楼主(2007-02-03):
问题描述:
    这是一个给学生做实验用的电路,验证电压串联负反馈。三级管采用9013。
    在不添加负反馈时,电路可以实现两级放大,但是当将反馈网络接入后,对放大倍数没有任何影响。理论上应该是放大倍数会有所降低。
    反馈网络接入是通过将FB1接5J8,FB2接5J10实现的。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帮着分析一下!

网友A:
楼主输入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输入的是什么信号,
若输入的是DC sigal,是不影响增益的
按不懂,随便说说

网友B:
看不清参数,反馈电阻改小试试

楼主:
是不是放大倍数不够,返回效果不明显?

是交流小信号!
会不会是放大倍数不够,电路不能进入深度负反馈?
模电我学的是一塌糊涂!模电博大精深啊!

网友C:
不太懂!

我的想法是:楼主可以测测反馈电阻与电容串联那个点的波形,是否有所放大?
看看整个反馈网络能不能反馈到输入端.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深度反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