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三极管

楼主(2007-02-04):
请问有什么型号的三极管能用
要求:npn to92封装,c极接24 v负载,e接地,b用单片机控制
负载电流200ma

网友A:
9013,8050

网友B:
请问音频功放开关三极管的用途是什么?

网友C:
音频功率放大,开关

楼主:
为什么我用2n3904时,不接B极,E接地,C过电阻接24V

为什么我用2n3904时,不接B极,E接地,C过电阻接24V
也导通了?

网友D:
你的基极要经电阻接地

楼主:
电阻接了,直接接地都会导通,负载端换到5V就没事

电阻接了,直接接地都会导通,负载端换到5V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