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声音处理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7-02-15):
大家都知道音乐里有高中低音,如何把它体现到那种随高中低音变化而变化的东西上(不好意思,这个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我们打算用很多的条形数码管来做 ),
谢谢

网友A:
带通滤波->AD转换->LED显示
后二者有专用芯片

网友B:
那个叫做频谱显示

实际上是分段频谱显示。

楼主:
maychang,你说的“带通滤波”可否具体点

还有楼上你知道怎么去做频谱显示部分阿

网友A:
maychang,你说的“带通滤波”可否具体点

要具体电路,最好是看看书,业余电子制作这一类。
要了解工作原理,看看模拟电路这类书。

网友C:
分频器,有直接驱动数码管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