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线有电流

楼主(2007-02-16):
我在高压配电室内的一圈接地排上.用钳形表测得有电流.
请教各位大侠.接地排上的电流从哪里来的.
变压器的三相不平衡造成?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这不是废话吗!

接地线没有电流你的电流流回到哪里!

网友B:
是三相负载不平衡所致

楼上显然忽略了相关条件。

网友C:
是三相负载不平衡所致

网友D:
4楼的,我替楼主鄙视你,都是搞技术的,都是从菜鸟过来的,用不着这样

网友E:
请大家和气讨论

电流肯定是有的。

系统中有不少单相负载,如有的照明,也有不少两相负载。这些都会导致三相不平衡,即使变压器的输出是理想的平衡,它们也终归导致三相负载不平衡。也就是说,考虑源条件时,还要考虑负载条件。

另外,虽然都是接地,但视用户问使用形式,有的地线可能不是地线也可能是地线。即接地线有N线和保护线两种----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可要弄明白也不是很容易,搞不好还把你搞得一塌胡涂,信不信由你,还是好好研究一番为好!!

各种接地技术混到一起,将显得极其复杂……

网友F:
re

接地是个大问题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