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析一个简单的电路

楼主(2007-02-23):
(无正文)

楼主:

帮我分析一下 R4  R5  R6  R7   C3  C4
不知道是不是控制闪烁频率的,谢谢.

网友A:
电路

C3,R5我看是控制闪烁频率的,
R4  R5  R6  是控制亮度的吧

网友B:
C4呢?

C4是起什么作用的呢?滤波吗?

网友A:
c4

C4主要是高频旁路吧,滤掉高频,闪烁频率应该是人眼可以分辨的,几十Hz就可以了。

楼主:
10k 和R6 ?

R6好像不是那个控制亮度的吧?还有那个10K的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A:
10K

10K给Q1提供偏置电压。C2有隔直作用,只能靠10K提供偏置电压。R6也为Q3提供偏置电压,还提供基极回路。Q3好象做开关管,R6应该不会对亮度起太大的作用。你可以用仿真软件,进行仿真呀,那样更直观。

网友B:
冲放电路经?

C3和R5是控制频率的那C3的冲放电路径分别是哪?

楼主:
我找不到仿真软件.

我想问一下用什么样的仿真软件?还有到那里可以下载?

网友C:
再仔细看看,是不是图画错了?

网友D:
电路有问题

Q1管的静态工作点都不对,DC

网友E:
我也觉得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就是有声音响,灯就亮,就这样

网友F:
拜托,怎么有两个R5啊?

左下和右中

楼主:
想问一下电路那里有问题

想问一下电路那里有问题

网友G:
想问一下电路那里有问题

Q3很容易烧掉,要加限流电阻。R6不能控制亮度。

网友H:
想问一下电路那里有问题

13楼: 我觉得,就是有声音响,灯就亮,就这样
跟13楼观点一样

楼主:
R3 不是限流电阻吗?

  R3 不是限流电阻吗?

网友I(2007-04-12):
我的看法

R3 R4 R5 R6 分别提供静态工作点
当MIC有信号输入时,LED发光强度会随着信号的强弱而变化。

网友J:
同意19楼说法。

不过Q3真的很容易烧掉呀。。电流太大了。

楼主: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呢?

我想问一下Q3为什么会很容易烧掉呀?

网友K:
Q3的PNP管可不可以换成NPN的

Q3的PNP管可不可以换成NPN的

楼主:
怎么说?

19 20楼可以说一下吗?那里电流大啊?R3是680欧的.

网友L:
Q3真的很容易烧掉?

是怎么分析的?不解???!
能不能详细分析一下.那在哪里加限流电阻呢?
是在Q3和5v之间加么? 期待^^^^

楼主:
不过Q3真的很容易烧掉呀。。电流太大了

那里不是有R3吗?怎么会有很大的电流呢?请各位分析一下.

楼主(2007-06-28):
Q3为什么很容易烧掉呀

怎么没有人因答我啊,我是一个初学生,就是想问一下“不过Q3真的很容易烧掉呀。。电流太大了”,我不是手了R3作为限流电阻,R3是不是限流电阻?还有就是这个电路哪里有问题?

楼主:
R3 不是限流电阻吗?

我想问一下  R3 不是限流电阻吗?是不是R3要加在Q3与R6之间?看了上面各位说的,是不是静态工作点是不是可以看出来了的,看他们好像不要算上样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