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把0-2MA的电流成比例的转换成4-20MA

楼主(2007-02-26):
hello,诸位:
      怎样实现把0-2MA的电流成比例的转换成4-20MA?有没有独立的电流转换芯片能完成这一要求?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analog和ti都有这样的芯片

如题

网友B:
电流-电压-电流

基本都是这样的思路了。
一个电阻+AD694可以实现。

网友C:
XTR115,XTR116

楼主:
谢谢,热心的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