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7-03-03):
这个是我网上看到的一个耳机放大电路,音质还不错,但我对u1,u2的作用不是很明白,以及a,b,c三点的电压应为多少及如何分析,希望给位高手能指教

网友A:
不太明白U2的作用

不太明白U2的作用,

网友B:
错了不负责

    U1就是一放大器,U2扩展电流,补充U1带负载的能力。A、C两点的电压相等,B点的电压由R1、R3和R7上的分路电压确定,容易计算。
   B点的电压确定了,则A、C点的电压就很好算了。
   R4和R5取一个相等的电阻,均衡电流,同时也有隔离的作用。

   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我的理解是

a,c点电压应该是电源电压,那么b点电压应该是0才对,这样负载r2应该没电流啊。
个人感觉u2是个电流源,不过翻了很多书都找不到这个电路模型,这个图想了很久了就是看不明白。

网友C:
U2的作用是提高驱动电流

楼主:
能不能分析下怎么个提高驱动电流?

能不能分析下怎么个提高驱动电流?

网友D:
扩流:A、C相当于对B做线性相加

因而扩流。
如果只有一个U1或U2,功率减小相近一半(因为R2电压通过R3和R1反馈,故而不是简单的两倍)。
如果将U1和U2合并为一个源,就相当于放大器输出电阻减小一半的样子。

不保证正确,欢迎批判。实际上我的两个“如果”就有点矛盾,感觉后面的一个如果更正确。

网友E:
lz导一下U2传递函数就结了,不知有没有难度,呵呵。

注意是电流的传递函数呦。说起反恐精英俺最兴奋了,俺在CS中最拿手的就是用AK47暴头,一打一个准,瞎扯两句,嘎嘎。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但我还是对那u1,u2还是不明白。
有谁能帮忙具体推导下a,b,c点电压的计算啊,

楼主:
呵呵,我高中的时候也经常玩cs

不过现在很多人都玩网游了,很少有人cs了,现在cs都荒废了

网友F:
参考

如果当理想运话来处理的话,VA=VC
VB=V6*(1+R3/R1)
U1为同相比例放大电路
U2作用为提高动话电流驱动能力.
I=(V5-V3)/R4+(V4-V3)/R5+(V1-V3)/R3(V1=V6)

网友G(点评):
相当正确

网友H:
V5

V5的电压是不是为零呢?肯定不是?但是V5的电压怎么计算

网友G(点评):
环内无需计算

网友I:
V5的电压应该约等于3*V6

另外,如果没有U2,电流减小不到一半吧?
我的理解是:V5=V6*(1+(R4//R5+R3)/R1)
而VB是V5的分压.不知理解对不?请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J:
三元一次方程,自己解一下吧

U1是一个同相放大器
U2是一个跟随器,增加驱动电流,提高带负载能力。

VA=A(V6-V1)=VC,
V1=VB(4.7/14.7)
VB=VA(47/47+8)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但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VA=A(V6-V1)=VC对运放来说a很大,应该接近运放供电电压吧。
VB是VA和VC分压才对,由于VA=VC,VB电压应该为0才对啊。但实际负载是有电流流过的,说明VB应该有电压,这点我怎么都想不通。我按rongzhai的方程算了下,有u2流过负载的电流比没没有u2高7倍左右~~

网友J:
呵呵

VA是波动的,它是放大后的音频信号电压,最大值应该是输入信号的最大值乘与放大器的闭环放大倍数。

关于B点,它的电流由A、C流入,然后经过R2、R3、R1到地。

楼主:
对U1得输出端应该是个开环放大得吧~~

对U1得输出端应该是个开环放大得吧~~

网友K:
看看

U2就是一个电压跟随器,,增加驱动

网友L:
俺的理解是这样的......

U1起个放大作用,是典型的放大器,基本原理为:
Ua=(1+(R4+R3)/R1)V1,U2是个电压跟随器,A点的电压和C点的电压是相同的,但是U2是个高阻抗输入,所以可以把A点和C点看为断开的,但是电压一样。R4=R5,在B点连接,加U2可以提高经过R2的电流,起个增加功率的作用。
俺的理解。

楼主:
今天仔细看了关于运放和反馈的方面的书,

今天仔细看了关于运放和反馈的方面的书,rongzhai分析的是对的,但就是不明白a点电压为什么不等于电源电压

网友G(点评):
R4,R5功耗太大,可以狠狠的减到10

网友M:
楼主有两个地方理解不合理..

"VA=A(V6-V1)=VC对运放来说a很大,应该接近运放供电电压吧。
VB是VA和VC分压才对,由于VA=VC,VB电压应该为0才对啊。但实际负载是有电流流过的,说明VB应该有电压,这点我怎么都想不通。我按rongzhai的方程算了下,有u2流过负载的电流比没没有u2高7倍左右~~"

VA=A(V6-V1)这个式子中A是运放的放大倍数?有问题.运放的输出输入并不是简单的线型计算,而是应该根据理想运放的性质,以及外围器件参数推导出来的,就好比电压跟随器的放大倍数是1一样.并且,根据理想运放的性质,V1和V6是相等的..另一个就是,VB的电压当然不是零,VA=VC,R4=R5,所以两者在B点是同值叠加的,而后续电路中R2一路,R3、R4一路,可以看成是并联关系..这样算来,B点电位当然不是零咯..

说的挺罗唆的,也不知道有没有错的地方..希望对楼主的理解有所帮助..

网友N:
唉,这都不明白吗?

网友O:
4点和5点的电压是一样的。

你可以把该电路等效成为“U2和R5去掉,把R4的电阻值改成47/2”,或者是“4点和5点短接,U2就当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