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三极管这样接什么作用啊?

楼主(2007-03-03):
如图
请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设计的意图很难猜测

只能说,两管存在很强的负反馈。

网友B:
恒流,输出电流大约是0.7V/160欧

楼主:
谢谢两位了!

我觉得awey说的很有道理

没错是恒流作用

网友C:
嘿嘿

像可控硅原理

网友A:
回楼上

“像”而已。可控硅是正反馈,这里是负反馈。

网友D:
这个图应该怎么去分析啊??

awey的公式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这是个电流负反馈电路,

网友B:
电流在160欧的电阻上压降大于0.7V时

P2导通,限制P1电流的进一步增加

网友E:
回楼上

具有恒流恒压的作用.

没恒压

网友F:
有意思,长见识了

但这个恒流电路会因环境温度变化而不稳定。没镜像的好

网友G:
有升值前景的電路

网友H:
应该是限流

恒流说的不是那么确切

网友I:
有趣!

这样的电路有趣!学习中

网友J:
电路有误

楼主电路有误,P2的c.e画反。不然,4mA的电流还加一保险丝干吗?

网友J:
不是c.e

不是c.e,是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