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2V的基准电压,2.048V的更好,最好是TO-92封装的

楼主(2007-03-03):
手头有个板子设计时用的是LM385-2.5的基准(TO-92封装),调试的时候发现信号最多只有2V的满程输入,如果有合适封装的2V基准,我就不需要改板子了

再详细说一下,我是用LM385-2.5做AD转换的基准电压,便现在AD信号的输入最多只有2V,对于10位AD转换的结果最多800左右,无法充分利用AD的分辨率,如果换成2V的基准就直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A:
是你的电路有问题吧?

或者给LM385供电的电压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