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得到2.5V基准电压用什么芯片好?

楼主(2007-03-04):
现在要给C8051F005的AD提供个2.5V的基准电压,用什么电压芯片好?我看过了,有说用MC1403的,但是那么便宜不知道稳定不,提供1.5MA的电流。还有LM136-2.5,好象比较贵吧。
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芯片的价格最好在20元以下吧,不知道怎么样。我以前用的是TPS75725做2.5V基准电压,比较准,但是很贵,近70元,明显大材小用了。
我的AD是12位的。大家再给我推荐一下吧。

网友A:
像MC1403,LM336,TL431之类的芯片都可以满足一般的基准源使用了,没必要用那么贵的,好的电路设计是成本与性能双重考虑的,便宜的不一定烂,一两块钱的基准源很多都被大家认可了,所以足够用了。

楼主:
谢谢2楼的兄弟,还有什么好办法没。

网友B:
具体看你的系统要做成多少精度级别的

1%级:MC1403,LM336,TL431
0.1%:恐怕上面的就有点不行了,REF43等
0.05%:AD780,ADR421等

楼主:
谢谢五楼的,我现在把电路改了。但是...

现在不用2.5V的基准电压了,要用3V的,不知道哪种好?

网友C:
请交待量程情况

网友D:
晕,2.5V 不是挺好的?3V的基准比较少点吧

楼主:
是这样的:

力矩传感器能够输出±10V的电压,但是C8051F005的A/D只能输入正电压。现在想把A/D的基准电压定为2.5V。将来还得加死区限制。

楼主:
还有,死区限制是否需要大电流?

网友C:
什么力矩传感器能输出这么大的电压?

好象我不太理解你这个东西,不好意思

网友E:
推荐REF192

尾坠E的精度很高。G的也还可以。总之都能满足12-16位转换的需要。价格大约15-20元能拿到。

楼主:
还有,再问一下,如果用MC1403来获取2.5V...

还有,再问一下,如果用MC1403来获取2.5V的基准电压时,我准备给它输入5V电压,让它把5V转换成2.5V,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输入端5V的电压会不会也被降为2.5V,因为我还要把5V用TPS7333Q转成3.3V给单片机工作用。
我看有的基准电压稳压器是个类似稳压管的的东西,那样会不会连输入端电压一起降下来啊?要是一起降下来就不好了。

网友F:
不会将输入电压拉下来的。

网友G:
LM399

圆白壳,内部恒温约90度,专用基准芯片,输出约7伏,15mA.你分压得你要得吧

网友H:
TL431

强烈推荐用TL431稳压片,电路简单,经济,我已长时间使用过了,效果很好的

楼主:
今天买了LM336-2.5和LM336-5.0,明天试试

感谢大家的推荐,今天买了LM336-2.5和LM336-5.0,是TO封装的,每个1.5元。明天搭电路试试。还有MC1403和TL431,将来也想试试。
MC1403,DIP封装的每个4元。

网友I(2020-07-14):
核芯互联国产电压基准芯片,CLREF06/ CLREF10 为超低噪声、低温漂电压基准,采用小型 6 引脚 SOT23 封装。输出电压为 2.5V 时,
1/f 噪声电压仅为 4.8μVpp,最大温漂为 6ppm/°C(CLREF06),10ppm/℃(CLREF10)。CLREF06/ CLREF10
可以工作在 2.7V 至 5.5V 之间,工作电流为 230μA,最大负载电流为 10mA。CLREF06/ CLREF10 提供高达±
0.04%的初始精度(A 尾缀),±0.2%的初始精度(B 尾缀),低温漂和低噪声指标有利于提高系统精度,理想用于高
精度工业设计。CLREF06/ CLREF10 提供噪声滤波器选项,满足宽带应用的要求。CLREF06/ CLREF10 提供
1.25V, 1.8V, 2.048V, 2.5V, 3.0V, 3.3V, 4.096V 和 5.0V 电压选项。器件采用 6 引脚 SOT23 封装,工作在-40℃
至+125℃温度范围内。